明基A 770

楼主(2009-03-22):
我的A770 能开机和灯会变绿灯  但是没有显示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先看看有没升压,G1   G2各是多少?各路电压是否正常......你这什么都不说没有人能帮到你的

网友:
指示灯指示正常,但没有显示 一般是高压部分出了故障

网友:
我把包包换拉 具体我还不是很清楚请大家帮帮呢  本人比较菜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