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电路图中的解释

楼主(2009-03-22):
我在鼠标电路图中..
SM9913
93C46
两个集成电路分别起什么作用...谁能说一下...
谢谢

网友:
鼠标里的?SM9913是电能表的集成块吧
93C46好像是串行ROM

网友:
那93c46是ROM。。。
那么鼠标在设计的时候ROM中间怎么还有一个灯呢。。。。。就是鼠标下面发光的那个灯

网友:
那93c46是ROM。。。
那么鼠标在设计的时候ROM中间怎么还有一个灯呢。。。。。就是鼠标下面发光的那个灯

那就可能是光电鼠标的光电收发器!

网友:
这个回答我很满意。。。。93C46是光电收发器。。
那么大修哥哥:SM9913是什么

网友:
你很满意?哪个回答你不满意?要不要我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直至你满足?
东西在你手里,要靠你自己分析。

ps:我桌上有个东西上面写着pps-120dt,谁要是能说出大概是什么我以后就专门回答他的问题!

网友:
请你把鼠标的PCB照片或者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
好的。。。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7020840&ln=2000
我把网站给大家。我不会插图

网友:
倒不是游戏里边的装备吧

网友:
图我考过来,里面没有找到SM9913,有个93C46。

网友:
大家都受骗了。这根本就不是鼠标!

仔细看看图纸,这是个采用FT8U232AM方案的usb转串口应用示意图。
图中的 TX和RX两个发光管不是光电收发元件,是两个收发指示灯!

网友:
93C46是FT8U232AM的外接存储器

网友:
啊.是吗?让我这个菜鸟好好看看

网友:
这怕是个用USB转RS232的最原始的鼠标吧!!!!

网友:
93c46是个串行的ep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