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440T掉电故障

楼主(2009-03-22):
今天一大早接一台神州承运F440T双核机器掉电,没拆机前测试加电不亮,电流上到1。35,估计没过内存,拆成裸板后将内存清洁一下换了个槽 插,亮了,可是进系统不一会就掉电。只留待机电压。我想大有可能南桥脱了,但没敢轻举,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神州多是散不好,CPU散热处理一下

网友:
对啊
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无铅的板子,我直接拿下南桥,从新植球,故障被搞定

网友:
一般来说是散热问题

网友:
像此类问题,我之前修过几台,而这台机器,我做桥有点心虚,1。板子薄,2。弄不好做坏南桥GBM,像这类故障必须做到稳和准,不然即把时间浪费了,还有可能把亮的机器搞的故障括大了,所以在修之前先借鉴大家的维修经验

网友:
无铅的板是不好搞,楼主牛啊,佩服!

网友:
象我有
bga机,那就是小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