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主板无法启动的问题_显示BIOS出错

楼主(2009-03-22):
Sca 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BIOS Auto-Recovering.... 这两行信息,停在那里,无法启动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这种问题,刷BIOS就解决了

网友:
就是BIOS错误,吹下来刷一个

网友:
文件是坏的,解压不了

网友:
别无选择,刷BIOS

网友:
用这个试试

网友(2011-03-22):
我昨晚刷机提示成功却也刷死了,真是怕了技嘉主板呀,还要焊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