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键鼠问题!

楼主(2009-03-22):
这主板很奇怪..键鼠电压会由5V变0V..旁边的电容都拆完.接口阻值正常.就是键鼠按几下电压就变0V了..IO是83627EHG手头上没这芯片换..问教一下各位..会是那里有问题引起了这样的问题..
芯片

网友:
各位老大..帮帮忙说说看啊

网友:
大伙顶一下啊..不要让他潜下去啊..答案还没出来

网友:
今天换了IO上去..唉..还是一样..电压就是会变..烦了

网友:
那是电源上的紫色(+5v)电源线供电的,你查下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没有啊..阻值都正常的..我现在试了就是不接键盘或鼠标其中一个..使用是很正常的..现在怀疑是桥问题啊..NF5的单桥板

网友:
换桥吧,周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