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跑00,测CPU供电低

楼主(2009-03-22):
换北桥供电场效管,CPU供电正常,能开机,,可是换上的场效管烫手,,用了几天就又烧了。。刚才又换上一个,,又可以正常开机,可是还是烫手,,请问是我换的场管不对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看看旁边有没有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打打阻只

网友:
旁边的小三极管也换了,,可还是发烫,,原来的是15N03。。现在我代换成70N03。。请大家帮帮忙呀,,,到底是哪里导致这个场效管发烫呢???

网友:
换G极相连的IC,
换输出极的电容,
把本身管子换大点,
再有比对一下好板的S极对地值,可能北桥不良,
在此管上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