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插显卡跑2A

楼主(2009-03-22):
asus k8n插显卡跑2A,不插可以跑完,我把另一块一样的板显卡周围的三级管电阻电容全换过来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兄弟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显卡

网友:
插那64M的显卡就可以,插256的就不可以

网友:
以前插256的可以

网友:
是8X还是16X接口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了,只能用示波器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