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F9600GT能否安在华擎P4Dual-915GL主板上吗??

楼主(2009-03-22):
七彩虹GF9600GT能否安在“华擎P4Dual-915GL”主板上吗??主板是478针的CPU,有个PCI-E  不过是通过南桥的,问各位能否点亮??

网友:
有可能可以,我没这样做过

网友:
478的主板肯定不能吧。。。那时候还没出PCI-E的显卡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PCI-E 4X的接口,应该可以点亮,只是速度差一些。

网友:
有没有人真实试过呀??

网友:
电源最好额定大些的,不然会不稳。

网友:
它的性能速度差,比不上GF7600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