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 A8S 掉电

楼主(2009-03-22):
ASUS笔记本 A8S 掉电
    插上  内存 电流在0.58 等30秒就掉电了....再插上 独立显卡  0.89 等30秒就掉电了.
大家 说说看是 什么问题.... 那机器 客户 进水就坏了。.

网友:
头疼啊。..不知道从哪下手.. IO  换了还是  不行.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不到板子谁能教你怎么下手?  ASUS点不亮就回掉电,跟掉电有什么关系? 看水进到什么地方了 根据电流跳变来判断大致故障,要是问我怎么下手  我只能告诉你  即使给我我也不敢保证能修!

网友:
IO换了,就继续,干桥吧,
才换了个IO,继续,换南桥,北桥,
修好才是硬道理,不修,哪会好

网友:
继续啊,等你的维修结果分享下

网友:
呵呵  继续修哦

网友:
我想问题就在显卡的范围,看看显卡插槽,做主要的清洁和加焊吧

网友:
大大說的對
不修怎麼會好
沒有頭緒就是換就對了~

网友:
哈哈!反正是点不亮的机器,放手搞吧!不搞是没结果的!实在搞不定了只要主板能通电交货就是了!

网友:
现在 北桥换了  可换上去 就 断路了。。。。换几个  就短几个啊,,
    阻值都成003了。。。纳闷死了,,,,换上去就不通电没短。。一通就 短了。。纳闷。。桥都坏N个了呀。。

网友:
估计是PCB板短掉了,换个就烧个,

网友:
LZ这个板子估计水已进入到里层板内,最好找来一样的板子对着量,不然就只有换板一条路了,你换了几个桥了本钱都亏大了啊。为何不主动与客户商量下子换板一样得钱的。看你如何说了。

网友:
13楼说的很有道理啊   换主板吧  谁要他倒水进去的

网友:
这样的,不要修了,进水的,太麻烦,搞不好,就算你修好了,用几天,再出问题呢

网友:
进水就烤板嘛 一晚上就差不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