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A9A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22):
映泰NF4-A9A主板问题。。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映泰NF4-A9A主板,插上诊断卡,复位灯老是闪。。诊断卡显示:先显示C1,然后50,反复这样显示!然后又是C1   50
我把显卡拔下来。C1检测通过,然后显示25,表示显卡故障。。
然后我换了一块能用的PCI-E的新显卡。。。故障又出现了:诊断卡显示:先显示C1,然后50,反复这样显示!然后又是C1   50
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已经给客户把板子换了。。。问题解决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是显卡接口的问题呢?还是BIOS的问题呢?
我把BIOS卸下来显示F0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主板那里出问题了。、。
请高手回复。在线等。我下士要把这个主板修复好、。

网友:
我自己先顶了。。。。
谁能告诉我。。。。。。。。。。。。。
在线等、、、、、、、、、、、、、、、、、、、、、、、、、、、、、、、

网友:
我是个女维修师傅。。做这个真难、

网友:
单桥的板子桥虚焊最多,压下桥看看跑码是不是变了。
你是男的、女的、人妖,都和能不能修好板子无关。

网友:
女维修师傅.......没看过有女的在维修...这样的情况桥虚焊多

网友:
以前遇到过6块一样的板。都是这个问题。多半是桥的问题。把桥加热。就好了。。

网友:
先BIOS,再加焊桥(多为此开焊),

网友:
不上显卡跑完,表示是与BIOS无关,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压北桥看看跑的数字变不变,如果变了就是北桥了,加焊北桥应该可以了。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提醒。。。。。
一定要搞定。。。

网友:
大修哥。不要这样吗???人家不好意思了。。怎么能说我是人妖呢?

网友:
对北桥怎么加热呀..我这里没有焊台

网友:
北桥加热没好的条件的话久用风筒了 加焊到桥能动而且自己可以还原就好了

网友:
加热桥,要用进口焊油吹进桥里,最好上下加热,不然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刚好也有一片这样的板!也试试看行不

网友:
用风枪,但要垫上硅纸,上下加热,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这种主板背面桥的地方有小元件,不太好加热,加热正面不知可否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