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帮帮忙

楼主(2009-03-22):
一ATX小电源 开机检测卡不跑码 复位2次就能工作 进入系统就死机、有时花屏。 检查输出都正常、也没有电容冒浆、 高手们帮帮忙 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建议把几路输出的电容全换掉,再试机。
等电容冒浆,才换电容。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