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元件发热的原因。

楼主(2009-03-22):
元件发热无非是短路了,但也有没有短路的情况下还是轻微发热《芯片是好的》,今天遇到一块华硕系统供电PS51020的芯片。开始是3。3V短路造成芯片损坏,短路修好后,换了一个好的PS51020还是有轻微发热。故以为还有短路。就把3。3V,5V的电容全部挪开结果还是一样。轻微短路。MOS管和系统芯片均正常。还是发热。没有3V。5V。望那位兄弟指点下。非常感谢!!顺便大家讨论下。还有别的情况下元件会发热的!

网友:
在负载较大的电路中供电管是要轻微发热的  电容不要轻易拿掉 抓紧焊回电容

网友:
芯片本身短是一种情况,所带负载短也能让本身没坏的芯片发热,比如线性稳压器发热就有本身短和带载I/O坏等多种可能

网友:
1a的供电管带1A的负载不发热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