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怪问题

楼主(2009-03-22):
辅助电源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不能启动,当用万用表测KB7500第8脚电压时,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请问不知是何原因?这种现象一般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KB7500各脚的电压值??

网友:
同样在长城电源300P4-PFC中的AZ7500的引脚功能是不是和TL494的完全一样?AZ7500第8脚与第11脚的电压在开机时会有一个低跳变,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