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板这种跑C1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22):
昂达N61G是754主板,核心电压1.42V,时钟0V,内存,1.3V/2.6V,内存电压正常,没时钟,跟内存时钟电路,内存六个时钟线路跑到CPU里了,于是刷一下BIOS,还是不行,压南北桥无效,最后加焊CPU座还是不过,用带灯假负栽测CPU座灯全亮感觉没虚焊啊,板上无时钟晶振..没思路了.

网友:
朋友你先看一下,这个板是不是6100芯片的,如果是你不妨先加焊一、下6100显卡,不过建议还是先刷BIOS试了到

网友:
刷BIOS先,不行换内存,有的时候内存金手指清洁一下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25M的时钟晶振是有的啊

网友:
那个时钟是测不到的  论坛里有啊 按不过内存去修 应该好修的  还有 看下CPU座子里坏了没有

网友:
先确定内存是好的。。这种板北桥经常松焊。。你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洗洗  南桥  北桥  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论坛里明明有高手,怎的没人出来秀两下
俺是新手,看看楼主急的,忍不住秀一个

此板主时钟电路集成在南桥内部
南桥提供时钟给北桥,北桥提供时钟给CPU,由CPU给内存提供时钟

内存时钟只有在上真的好的CPU时,才能测得到。不上真CPU,测不到内存时钟。不知楼主是否上了真CPU?
另请楼主确定一下,是整机无时钟还是局部内存无时钟?
如仅内存无时钟,先换CPU,不行,再加焊北桥或换北桥,不行,再加焊南桥或换南桥
如整机无时钟,加焊南桥或换南桥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主说已跑C1,证明楼主是上了真CPU,不过,现在市面上的AMD CPU还是蛮喜欢坏的,建议楼主先换个好的CPU上去试了再说,不行,再动桥

网友:
此板已报废加焊了CPU座,北桥,南桥,换过I/O,刷BIOS,无效放弃了,多谢各位师友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过NB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的话换北桥边上的那个9202就可以了!这个好像是这个型号主板的通病的!!!

网友:
哦,没机会了,板还给人家了不过我会记得这昂达板的,下次再遇到就知道从哪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