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黑屏故障

楼主(2009-03-22):
小弟我买了块双敏的X800gto ..被其折腾半死..故障现象是:我的是865主板..有时能点亮..点亮后使用有时正常...有时黑屏死机..黑屏死机的时候CPU发热量剧增..CPU风扇狂转...每次开机都有吱吱的尖叫声..多数时候开不了机...拿到修理处..开机又挺正常了...好像修理处的是845之类的主板....

网友:
恳求各位老大指点迷津呀...实在是头疼得很

网友:
在座的老大有没有在广州看档口的..上门求助..谢谢了

网友:
先查DC-DC电路 这一路一定要仔细查 显存电压高一点都有可能导致黑屏死机!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再试试!!!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导致死机黑屏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指点..我开始也怀疑是电源不足..自己就换了个350瓦的电源..情况还是一样....想问下:JK是在广州的吗?怎么联系?谢谢

网友:
DC-DC电路是哪条电路呢?

网友:
还是你的电源问题。
查12V有多少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