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跑38 2F求助

楼主(2009-03-22):
IBM T42跑38 2F,内存供电正常,地址线正常.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哪位高手修过这种故障,请给点意见给小弟
求助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好像显卡也难辞其咎!

网友:
这两天修了两台T41,都是挡38,都是内存槽引脚间腐蚀漏电引的,清洗加焊好后都排除了故障.

网友:
如果内存各方面都正常,就查显卡和北桥吧

网友:
北桥已经换过拉,还是老样子

网友:
内存不过就是内存,内存槽,北桥,BIOS,内存的信号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