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J32开不了机

楼主(2009-03-22):
一台东芝J32笔记本,使用过程中死机,按电源键关机后,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光驱弹不出来,CPU风扇不转,CPU散热片发热,装起来后,再开机能启动进入系统,但不久死机,又出现以上故障现象,手头没有笔记本的诊断卡,请各位看看,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的本本。指教指教是哪里的问题。补充:充电指示灯也亮。

网友:
如果造成此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显卡,就麻烦了

网友:
补充一下:只有电源灯亮、光驱、硬盘灯都不亮。

网友:
南桥脱了,先加焊一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教,就是南桥虚焊,用手按住南桥就可以顺利开机,可惜没有BGA设备,准备找有BGA设备的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