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8P-G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9-03-22):
该主板无待机电压,查待机稳压块1084无+5VSB电压输入,强制触发可以开机。在论坛上查资料说是可能是场效应管损坏或一个六个脚的小芯片坏了(型号看好象是D1BD,看不大清楚,网上也查不到相关资料)。现量场管完好,小芯片4脚接5VSB,3脚不知去哪,另4个脚测量通路,不知是否合适,如果损坏怎么处理,有否替代元件?

找了一场效应管代替小芯片后有了待机电压,主板恢复正常。

网友:
经排查线路和分析,确定六脚的小芯片损坏,分析应该相当于个场效应管,其中一脚接5VSB,一脚接LM393的输出脚1脚,其余四个脚并接到一块。现主板上P沟道场效应管较少,不知当用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来替代它。

网友:
我也有好多块这种板啊。。。我的大部分故障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走码。。
晕死。。。。。有几块是不过内存。。什么都没有搞。。后来就变成不走码了。。。
无待机电压,一般是在内存槽那里有个w83301GR这个芯片。加焊或者换一个就会有待机电压了。

网友:
w83301GR这个芯片我查了一下,是STR芯片,不知跟待机有没有关系。

网友:
IO
能影响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