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桥的更换和重值

楼主(2009-03-22):
有一块845GL的主板北桥己坏了,但更换后出现00不显示,各组电压正常也没短路,北桥有温度
更换NF3和NF4也一样,现请教各位老师讲解下北桥更换所注意的要点。。谢谢

网友:
各位请帮下忙。。。。

网友:
应该看看CPU的四大工作条件吧。CPU不工作和内存也有关系的哦,如果在线都正常的话估计就是BGA没有焊好咯,

网友:
到论坛里找找吧,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从值一次试试吧,应该没值好

网友:
对应桥的型号都换了好几个了...都是一样...NF3的桥换了以后可以正常开关机就是00不走码

网友:
而且各组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原来就是跑00,以为是北桥坏了,其实是座子虚焊了,要是这样,你应该检查下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