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erl不明显的原因.高手进

楼主(2009-03-22):
04年9月份买的INTEL 原装865PERL主板,CPU是P4 3.0 478的.内存是金士顿512两根.现在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死机.有时候点不亮.把主板电源拔掉再安装一次能点亮.启动起来后有时候一天都没有死机的现象.有时候进入系统后就死机.再启动就要把主板电源拔插才能启动.不明原因的死机.电脑公司回答我说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检测不出来到底那里有问题.现在很苦恼.希望高手能说明原因.急,在线等

网友:
LZ试过替换法没有,把CPU,内存条,显卡都换一次看看还会不会死机,不要太相信什么鸟公司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电容有鼓泡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明原因,望指教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呢,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电源,查开机电路有关电压和元件

网友:
英特尔原装板一般都很稳定的,较少出现所谓的不稳定.从其它硬件方面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