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三极管的好坏

楼主(2009-03-22):
我是一个菜鸟。不知道怎么检测三极管
书上看过检测的方法。说的是二极管档,红笔接一极,如果另两脚为小于1的,这是npn的基极。
而如果另两脚为一,则是pnp的基极。
但是我检测了几块板的三极管。
其中一个三极管数据是0.263和0.267。另二组分别是(1、1) (1、1)
还有一个是1.4 和1.43 另二组分别为1.4和0.6 还有1.43 和1.45。
最后一个的一组为(0.62和1),(1、1), (1、1)。
轻问这几个三极管怎么判断他的基极,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三极管的数据差别这么大?

网友:
你说的这段我早就知道了,这是指针的检测法,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
另外请你看我说的情况来给我解答。别网上复制一段给我。
这样很不好的。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