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d45n03代换

楼主(2009-03-22):
在网上没查到phd45n03的资料、用phd55n03代换应该没问题吧,高手指点下两种的区别

网友:
可以代用的,后者的最大工作电流55A,  前者是45A。耐压是一样的,都是25V。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是这样看懂场管上的编号的呀?可以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