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系统登录介面就死机,请各大虾帮忙看看!!1

楼主(2009-03-22):
一块杂牌845GB主板开机一路正常,在WINDOWS跳动画面前一切正常,进入登录介面时显示颜色暗蓝色,光标在闪,键盘鼠标没反应.CPU,内存在其它面器上正常.
请各大虾帮忙,谢了.
Windows

网友:
换系统,可以尝试做正式版本的,内存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ide槽的问题应该换个槽就好了,我遇到过,再不行就查ide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
复3楼的回答:
我遇到装上IDE线后启动不了的情况,我压了一下南桥又可以启动,每次都是进入登录介面就死机.

网友:
我插上诊断卡启动后跑6664(我的四位诊断卡)就停了,显示器也在登录介面死机了.
会不会是集面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再说。。

网友(2009-04-29):
看一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如果没有就刷一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