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7F请求指导

楼主(2009-03-22):
是一块华硕主板。吹过NV芯片
   本人装系统看他很慢然后就重启了。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显卡什么东西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请求指导。。。。。

  谢谢

网友:
7F应该是正常了可按F1通过

网友:
如果没有显示的话,可能是显卡槽或芯片问题. 你看一下显卡槽是否完好,否则就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
7F是启动正常,按F1键通过

网友:
直接更换你的桥!

网友(2010-04-09):
7F不是桥问题!主板已经正常了的,点F1或者设置好BIOS保存后就可以跑到FF了。现在楼主的是显卡问题。楼上答非所问了!

网友:
把cmos放电     插好显卡

网友:
可能是BIOS资料掉失

网友:
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