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南桥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9-03-22):
我有块V星478 VIA的板子,南桥短路,原板上VIA 8237R,这种南桥是不是只能原型号代换,能不能用VIA 8237代换。

网友:
有人换过,能代换的,我本人没有代换过,以前我看过这样的贴子的。

网友:
试过才知...

网友:
我再找到了我以前看过的贴子,这个桥可以有代换的啊,
网址在下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750456

网友:
是的,可以更换,更换后OK.谢谢主板狂的提示,让我才敢换。

网友:
周涛 兄弟,你的成功我相当高兴啊,值得庆祝,前天我第一次加焊7500本本显卡一次就成功了,不过在别人十次失败的基础上成功的啊。我也同时感谢别人,要是乱焊肯定死得惨,不要收钱了,就是收摊也来不及啊。

网友:
7500,是不是IBMT40什么的,我也是加焊,不过加焊两次都还是不能上驱动,本本显卡我还没有重新植球做过,特别是这种,我担心重新植球会把上面的显存搞坏。那就麻烦,不知道你有什么技巧,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不要值不值的了,买一个来重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