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主板加电启动,不跑码,

楼主(2009-03-22):
联想845主板加电启动,不跑码,查北桥,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没有,但不是短路,主供电芯片adp3163,我查不到资料,请大家叫我该先修开机还是供电啊,

网友:
谁有这主供电的图纸给我一个好吗,

网友:
修主板不一定需要电路图的呀,,你看看CPU供电管是不是开路吧,再还有就是保险。12V供电。也就是4PIN接头附近的,还有就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adp3163图

如工作条件正常就换了试下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