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5不插信号线无信号,插信号线黑屏故障

楼主(2009-03-22):
飞利蒲107S5不插信号线时有无信号对话框,行管电压80V,插信号线黑屏,菜单可以显示,可以调试,此时行管电压变为50V,请各位大侠给过思路
黑屏

网友:
应该拆下包后来测行电压不排除包是否有问题,没信号时能显示而有信号不显示的原因是,上高分辩率时需要更高的电压。。。

网友:
也可以写下EEPROM数据。我一107S6就是和你的差不多。写数据弄好的。

网友:
先写EEPROM,不行的话就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超频了呀

网友(2009-07-04):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 我手上也遇到部一样问题的 显示器 107S5 。。。

网友:
怎么都说写数据,我还没有写过eeeprom

网友:
你们的EEPROM在那下载的呀

网友:
以上故障有可能是信号线RGB都断线了,还有就是看对比度亮度那些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我的就是CPU坏的

网友:
先写EEPROM ,在看一下视放处理IC有没问题

网友:
先写数据,PHILIPS的数据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