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硬盘自动重启

楼主(2009-03-22):
华硕P5PKL/1600主板  七彩虹9400GT(256M/128位)显卡 KST DDR2 800 2G内存(单条)形码ST 250G(SATA接口) E2180盒装CPU  长城P4 350电源 先锋DVD刻录机 故障现象:接上硬盘主板自检过后,自动重新启动,反复这样.显示器无显。若是不停的按‘TAB’键,偶尔自检通过。能正常进入系统。若不接硬盘,开机自检正常。更换硬盘测试无效,更换电源测试无效,不接刻录机无。因条件有限,其它硬件无法替换。怀疑主板故障,但无法检测,想各位前辈可遇到此类故障,望给予帮助为感~~~~~

网友:
华硕P5PKL/1600主板  七彩虹9400GT(256M/128位)显卡 KST DDR2 800 2G内存(单条)形码ST 250G(SATA接口) E2180盒装CPU  长城P4 350电源 先锋DVD刻录机 故障现象:接上硬盘主板自检过后,自动重新启动,反复这样.显示器无显 ...
引用 网友A:

形码ST 250  打错了,应为硬盘ST250G....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一个新装机是捷波主板板载128显存,CPU用什么记不清了
先锋光驱,
故障现象和楼上差不多
后来换三星光驱故障排除

网友:
硬盘换一个SATA插座试一下看!

网友:
硬盘换一个SATA插座试一下看!
引用 网友B:

SATA数据线\电源线\接口都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
原因已确诊,还是硬盘出故障了~~`更换同型号的新硬盘故障排除~~~`

网友(2009-08-06):
hehe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09-10-14):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再此问问大虾这样的硬盘能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