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的开关管

楼主(2009-03-22):
各位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源坏了,里面有个有个开关管短路了,保险也烧了,我的开关管是个场效应管,它的型号是:20N65C3,请问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自己去网上找找吧。供电电流没有大一点,耐压也可以大一点

网友:
烧开关管  要 查300V滤波电容 尖峰吸收回路 原件  要不你 换了还会烧开关管的

网友:
理论足够强大 ,但光说有什么用哦! 找个一样的换上去也一样烧,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烧了,就有烧的原因,原因没查出来,换上去,一样再烧
先换电源芯片,再换开关管,电源芯片外围电路跑一下,看看有无异常,如无异常,通电估计就OK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就是在网上找不到替换的所以才来这里请教各位高手的。。她的电源管理是个8脚的小芯片,型号基本看不清除。。估计没什么希望了。可怜我的原装索尼原装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