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开机屏发红一会黑屏,外接显示器也无信号,但进系统正常哪的问题啊

楼主(2009-03-22):
(无正文)

网友:
楼主在接外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外接显示器的指示灯由黄变为绿,有时外接显示器的指示灯已变为绿,但没图象切换到外显模式。如果接外接显示器,指示灯都没变化,就很大可能是显卡松焊了

网友:
红屏,是不是灯管坏了,你先外接一个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发红就是灯管的问题 怎么变显卡了呢?  电脑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