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R5 电池充电灯不正常,待机电流不正常,有时0190报错(已修复)

楼主(2009-03-22):
T4充电电路的故障遇到挺多了,我把常见的几种情况写出来大家参考一下,也许能走个捷径。

充电灯不正常,有时关了机,把电源拨掉,充电灯依然亮着。
有时开机报0190错
充电电流只有0.0几A。
今天正好手头有台这样的机器修:
T43待机电流0.11A,充电时0.14A,感觉主板上有轻微短路的地方,先测了一下-EXTPWR信号(Q73)场管。竟然一测就找到故障点了,此场管DS极阻值不正常,只有200欧姆,找一废板测一下正常应该600左右,直接将此管换掉,插电试机,待机电流已正常,0.05A.插上电流过几秒后电流0.08A,还是没充电。测了一下ADP3806的VCC,SD,REF,都正常.背面Q8,Q10,Q35也都也都将GS极撬起测试过无问题,控制电压也都有.懒的查了,直接换3806吧.嘿,电流2.25A还真正常了.(因为以前充电故障3806坏的我基本没怎么遇到,所以就觉得可能性不大.一直查到最后才给换了.还是替换法修起来快呀.)

此机没出现0190故障,不过以前我遇到过,大概故障也就这么几个地方Q32 Q73 D9,3806.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样的多来点,有时有这些经验参考确实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