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MF跑50无法开机

楼主(2009-03-22):
技嘉GA-K8N51GMF诊断卡跑50 (Award BIOS ) 无法开机
请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直接加焊桥啊。大多数能好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就换

网友:
加焊桥,好后加风扇散热一般不会坏

网友:
能说下跑50是什么测不过吗

网友:
NF的桥就是爱跑50,一般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学到经验了,知道NF桥爱空焊

网友:
50空焊,加焊

网友:
加焊就行 我试过好几张啦

网友(2009-06-12):
我有快跑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