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3-23):
精威868PRO主板(478针)北桥ULi/ALi M1683南桥ULi/ALi M1563 ,通电自动开机,上测试卡时钟复位灯不亮,12v 5v 3.5v有亮灯。测晶振两脚都是0.41v,跑线路 为南桥开机,南桥1.8v待机电压无,跑线路发现1.8v通过一电感,一端有1.82v一端为0v,测电感有11多k,1.8v南桥输入端对地打阻值为0,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电感,一端有1.82v一端为0v,明显电感是坏的或开焊了

电感两端电压是一样的   阻值接近0  先换了电感试试

不一定桥坏

网友:
进南桥的一端对地阻值为0啊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同意二楼  先把电感换了再测一下.

网友:
电感阻值很小的

网友:
1.8v进南桥的一端对地阻值为0啊

网友:
南桥卦了,供电电压不可能是对地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啊如果电容坏了也可能啊。要稳点修呵呵

网友:
先换了电感在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先换块南桥看看

网友:
应该从简单的弄起吧,不要动不动就换桥...
电感换换,不行的话.就知道是SB坏了啊.!

网友:
电感不容易坏的, 先检查负载正常否,最起码不能有明显的短路啊

网友:
“一端有1.82v一端为0v,测电感有11多k”
拆下电感测一下

网友:
1.8对地阻值0 不就短路了

一般电脑阻值因该不会那么高

继续查1.8v沿线路继续查

网友:
先看周边电容有没短路哦,这也是个好不可以忽视的,

网友:
此板是南桥开机的,通电就自动开机,但不跑码,时钟复位灯不亮,电容我查了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输入对地了,电感怎么会一边有电一边没电呢`????

网友:
是不是把电容当成电感了,电容一端接地当然没电压。

网友:
桥短路,然后把电感烧断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南桥挂了,1.8V经过一电感给南桥供电,南桥短路,使电感阻值变大

网友:
一般电感损坏的原因要分析一下:过流。 不要只是一味的看电感坏了换上就加电,那样只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坏。

网友:
测PCI A14脚电压是不是正常?!且其对地阻是不是正常?
U口的data+ data_两个引脚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还是看看电感先吧,电感两端电压应该一样的

网友:
绝对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换电感 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LZ是不是把电容看成电感拉....

网友:
1.8v进南桥的一端对地阻值为0啊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桥的那边短了吧。可是电感。也有可能坏。如果是另一边短。那电感的另一边也按理由要为0的。不然就是电感也坏了

网友:
COMS设置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该板应该是南桥短路 把1.8V拉低 造成电感电流过大 烧毁。

网友:
先测USB数据线是否对称,来判断南桥是否坏,南桥好的话,就是电感坏或其它短路。

网友:
1.测晶振两脚都是0.41v???没有电压差???晶振坏
2.抛开晶振看,"1.8v南桥输入端对地打阻值为0"
1. 电感一般不坏,南桥最后才考虑
2.跑电感到南桥线路,查元器件短路,重点电容,包括2个谐振电容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可能不是电感哦!!电感烧开路表面一定能看出来哈!!!?

网友:
把电感去掉 看看短路的是供电部分还是负载
就很容易判断了

网友:
电感烧断了,说明南桥附近或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