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本维修遇到维题了求高手支招

楼主(2009-03-23):
前几天接一NEC本本能上电不亮屏外接维修电源待机电流0。02A开机电流0。38A拆开机壳芯片组是RG82855GM+FW82801DBM。测MAX1631的5V和3。3V电压正常。内存供电2。5V正常测CPU供电无;测另两个电感上无电压此两个电感是两个PWM电路接到MAX1715更换此电源块后电感分别有1。05V和1。2V输出;再测CPU供电有0。95V(用的是假负载)上好真U和内存开机;测试卡开始跑码到2C 2A不动了且峰鸣器短叫四声。测试卡用的是PT093四位码:按查询代码分别是:2C-2A-CB-28-D3-D2-D1-D6-D5-C1-B0-AC-A6-A8-A7-A5-A3-A2-A5-A2-A4-A3-A4-A2-A3-A2-A1-A0-28-17-16-0C-0E-11-C4-08-18-06-04-24-C9-C2-87-86-85-84-83-82-81-80-BB-E0-20;不插内存跑E3-A0-28-17-16-0C-0E-11-C4-08-18-06-04-24-C9-C2-87-86-85-84-83-82-81-80-BB-E0-00。起始怀疑BIOS问题却网上查不到;又换CPU 内存故障依旧。后把北桥换了(买的新的)还是一样只跑2C 2A短叫四声不动了

网友:
还没有修好呀!没有思路了!求高手给个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