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M4100S

楼主(2009-03-23):
一张小影霸GM4100S,不装驱动可正常使用,装上后进系统用一会儿死机。请高手指教一下这是驱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请运行mats
ttl电路  供电  gpu是否虚焊

网友:
此卡是VIA芯片的,不能用mats,GPU重做过,DDR全换了,供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