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

楼主(2009-03-23):
飞利浦107S7
送修现象
黑屏,拔掉信号线,有很暗的无信号输入提示

处理
调高加速级,有四方不满屏的白屏(无图像),
我吧对比度从100调到99就有图像了
还有就是在文本,游戏,几个模式切换出现黑屏就是很暗

调整行幅,场幅
出现行幅,场幅,失真均可调满屏.但是怎么调整还是有些失真
把图像调大后,有失真现象。
切换分辨率,频率图像不能自动调整好.失真更严重。

换过几个S校正电容一样。
各处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数据坏了吧

网友:
如何换数据,直接换个存储器吗,我没有写数据的

网友:
感觉是二次电压的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
800*600 是100V  1024*768 是150V

网友:
二次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像是高压不足,会不会是逆程电容漏电或阻尼不良?

网友:
尼程电容换过,双阻尼还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