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七彩虹天行6600VE CF白金版装驱动就蓝屏的问题

楼主(2009-03-23):
七彩虹天行6600VE CF白金版装驱动就蓝屏,换主机试过一样,请教下会是什么有问题?
问题
驱动
蓝屏

网友:
看是否有电容鼓包,还有电压和GPU的散热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显存部分重点查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BIOS刷下再试

网友(2009-08-08):
我手头有十几片都这样..加焊GPU还是不行..电压正常的.
阴郁死了.

网友:
那就换一个GPU呀

网友:
我有一块也跟你一样症状,用软件测一下能更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