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

楼主(2009-03-23):
三星788DF显示器,行管坏,更换后能显示,但不正常,所有调节钮都可调,但调不到正常状态,恢复出厂设置上部场幅不足,行幅拉伸,下部场幅压缩,屏幕上方有4厘米左右的空白。请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
行管烫手不,小心在烧行管查查枕校电路

网友:
校正坏了,行幅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校正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啊,查一下吧

网友:
校正电路没有问题的话不排除数据坏的可能性

网友:
你一点一点的调  先试一试场能不能调到合适  再调一下行,也是看能不能高至合适,最后才能看出故障所在

如场也调不到合适大小,那可能高压有问题了  如果场可以只是行不能 那可能是行幅电路有问题
以上说的高压有问题 这里包括二次电压是不是太低、高压包是不是坏了等

网友:
你 换的 行管是 原型号吗?

网友:
更换IC301 STV9325 后OK。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行管烫手不,小心在烧行管查查枕校电路

网友:
下部场幅压缩,屏幕上方有4厘米左右的空白
这应该是场幅的问题``
但看那扭曲是S效正的问题勒  ~~
换了个场块就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