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拷贝几的问题

楼主(2009-03-23):
我想请教下数据恢复用硬盘拷贝机有没有用

网友: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硬盘拷贝机我也见过,不怎么样,还不如把硬盘挂在机器上拷贝

网友:
就是啊,那东西不怎么好用的

网友:
赞同楼上观点,用硬盘对拷也可以。

网友:
用HDDUP这个软件来拷就很快了,配合硬件的时候还可以实现遇坏道时进行软复位,拷贝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