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HL17W屏暗

楼主(2009-03-23):
大水牛HL17W屏暗, 暗点但那很清,调节亮度发白更不请,灯管衰老了?该机用几只灯管啊

网友:
从你说的来看 灯管是亮的  对吗,
如果灯管是亮的话,那你说的情况 那可能是程序或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看几只灯管很方便的,。你拆天。。看高压板有几个灯管的输出接口。就知道用几个灯管了。。
不过看你的机子的情况,高压出问题的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