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两个芯片是什么 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9-03-23):
客户送来了个显示器,现在情况是开机屏幕亮线,上屏黑的,下屏有图像,缩屏到下半屏。
我得先换场管 不知道是哪个 我说下型号 (TAD9116 A22F20329P) 一个是(EMC6700 057)
那个是场管呀各位朋友
芯片

网友:
TDA9116为振荡芯片或另一种说法是行场扫描块!那个EMC的查不到资料,板上就那么几个大件,排除一下也就知道了!

网友:
EMC6700应该是厂家的代码,是不是多引脚的,应该是MCU。

网友:
哦 一般的具体型号 和他的位置一般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是有人让你换场块吧,看MCU是EMC的,场块多为8172,不过不一定是场块坏,可能只是虚焊而已

网友:
方正和长城的crt显示器出现这类情况多,大部分是ic虚焊。

网友:
EMC 6700 是显示器的CPU芯片。从这个CPU芯片可以看出来这台显示器的生产厂家是武汉唯冠产的,你说的这种故障如果排除了场IC虚焊外,一般为一场IC供电脚外接滤波电容不良所致(爆),这也是这款机型的通病!

网友:
你问的那个也不是场管,现在场管都集成在场输出IC里了,要想找场管 那要在老式的分立元件的黑白电视中可以找到

网友:
楼主能这样问,说明对维修显示器非常不熟 所以还是送修吧 不然故障可能越搞越大

网友:
谢谢你们,我正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