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维修图,

楼主(2009-03-23):
求张
主板维修
图,我有一个845的板子,换完电容就不亮了(内存附近的4个),换之前主板时亮时不亮,换完就不亮了,拔掉4PIN就风扇一直能转 ,插上风扇转下就停,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给点思路~~
时亮时不亮

网友:
CPU供电短路,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怀疑你是电容正负极装反了

网友:
电容没换好,可能碰到其他元件了。

网友:
电容没有弄反啊,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老大你说说型号啊。是不是电容换的时候和地连了我刚修好了一个别人修的机器。CPU的供电短路了换电容换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装的不好,测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一下CPU的供电,跟内存的供电,应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电容有没有接反,CPU供电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