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7S11故障

楼主(2009-03-23):
一台飞利普107S11显示器,冷机工作正常,热机后,屏幕向下闪动缩放,象拉幕关机样,有时下半工半部有图,最后无图,此时灯丝亮,高压也有,就是没图,请问那位大师见过这种故障,有图的发一张,在下先谢了,

网友:
查下行激励部分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或行场振荡块性能不良
我修过但不是PHLIPS的

网友:
有高压,还查行激励做什么,看清楚再说

网友:
典型的虚焊

网友:
绝对不是虚焊,已经大面积焊过行场电路,好象还是场电路哪个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场电路有开焊  补焊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

网友:
虚焊虚焊虚焊虚焊虚焊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帧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