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更换

楼主(2009-03-23):
一个330UF/200V的电容坏了。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的一样的。我是新手,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能用什么电容代替.电源上的

网友:
你那应该是两个串联的,要不把那个也拆掉,搞一个220UF/450V的就行了

网友:
耐压200V一样或比200V高的100~330UF的应该都行

网友:
还是去买2个同样的换吧!估计均压电阻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找两个试试

网友:
用两个一样的电容换吧,就是说包括你现在这个好的一起换了,就能保证两个参数都一致了

网友(2010-02-01):
就是想问问,
有不能找到相同电容的情况下,怎样
通过等价代换来取得相同的效果

网友:
比原值稍大一点不要紧,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