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优派ViewSonic 1921显示器,屏反复亮、暗闪烁。

楼主(2009-03-23):
机主说此机曾返厂修过,没查出问题,现象是刚开机一切正常,用了约一个小时后,屏开始反复的亮、暗变化,同时蓝色的指示灯也呈亮、暗变化,像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试机,发现出故障时,电源板上5V、13V正常,而驱动板上的3.3V电压时有时无,是用一个1117-33从5V转变过来的,它比较热,开始以为是它的问题,但是更换后故障依旧。还有一个LM1117-18,是1.8V供电的,试更换无效。
此机的屏是5V供电的,试更换为RTL2025通用驱动板,可是它的高压板的驱动好像和普通的不一样。用的是OZ9938GN,ON/OFF和BIRGHT测量着电压均为3.3V左右。直接接上,屏只亮了一秒钟就暗掉了。我把ON/OFF和BIRGHT都直接接3.3V无效。
只好再更换高压板,换上通用的高压板,只亮了4秒钟就暗屏了,像是灯管平衡保护。
现在可怀疑的地方都怀疑到了,难道是屏或是灯管的问题?

此机已经修好,是电源部分一个给P1337供电的二极管性能不稳定造成的。换后就OK了

网友:
初步判断,屏的灯管问题,你用外接灯管试试,我原来也修过

网友:
重点看一下电感是不是有坏的,电感断了,用表量的时候又通,

会出现时有时无,类似于打火的现象~

网友:
电感断的 好像维修中很少遇到或,怎么能想要是电感断了呢
至于电感开焊 确实遇到过

网友:
我也怀疑是灯管有打火现象,导致轻微短路,从而影响了MCU的正常工作。

网友:
重点看一下电感是不是有坏的,电感断了,用表量的时候又通,

会出现时有时无,类似于打火的现象~
引用 网友A:

===============================
"电感断了"  這我有遇過~

我記的是 Viewsonic VX715 的電源板

因為斷的是" 電感"本體~而非線圈~所以你怎麼量多是好的!~

我記的我當時是覺得該電感~好像有點歪歪的~才把它拆下來~結果才發現~其"电感断了"

网友:
问题你要外接灯管先测。。如果灯管打火,拉得高压板整体工作不正常。引起MCU工作不正常。。出现亮暗变化。还有就是屏显接口问题。。。。。。。。。。。。。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既然电感是断的 怎么会量着是好的呢 不解

网友:
两块板子都换了,问题应该在灯管上面接触不良导致反馈时有时无。。。。

网友:
电感虚焊也有可能,再看看铜线有没有起来

网友:
灯管接线处虚焊了,以前经常见到。仔细听会有声音。齐美这样的比较多。优派是齐美代工的。

网友:
怀疑是灯管问题用通用的单灯高压板分别点各个灯管,如果有灯管打火,拆掉不用好了

网友:
还是用单灯高压条逐个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