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k8n

楼主(2009-03-23):
我有一块V星K8N的主板 南北桥合一的·检测卡显示 C1 C3 07循环 请问这是不 是桥的问题
主板

网友:
不过内存,用手压住芯片组(南北桥),再看跑什么码

网友:
压桥还是老样子··桥旁边有个三极管是PFS3000有一个脚和主板是通的··我卸下来以检查三极管是好的··班子是通的??????

网友:
用风枪把南北桥 吹一下!!有时候是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
在次来过
换个i/o吧!

网友:
加温下主芯片,不行就换个I/O 07反复的代码意思是COMS 电路有问题才跳的

网友:
显07,呵呵,大多是I/O问题,这个论坛经常有人问的,太普遍了,重点检查I/O,特别要注意键鼠接口那里的跳帽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也不一定时钟芯片也可以造成这个问题特别事画小青蛙的那种时钟芯片

网友:
循环代码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以上朋友们说的都试了··还是老样子···就差换桥了

网友:
哇...........和我的一样..换桥.....................

网友:
查下BIOS AD线。和时钟,IO和COM芯片把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