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跳舞!

楼主(2009-03-23):
HKC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画面出现白色的斜线不是很粗,并出现雪花点的抖动?还有一台能正常显示开关按钮即可当开关又可以调对比度,亮度。请高手给下思路?第一台是消影电路问题,把亮度调低些就好了`
第二台是按键问题``换掉OK
显示器

网友:
把那几个按键全部换掉撒

网友:
亮度开大了 回扫线出来了

网友:
第一台消隐电路问题.第二台.更换所有按键.检查按键电路.

网友:
对头!就听楼上滴!

网友:
谢谢指点,正在维修中!!!!

网友:
第一台是消影电路问题,把亮度调低些就好了`
第二台是按键问题``换掉OK

网友:
谢谢斑竹及所有楼上的,正如你所说第二台全换按键OK!第一台在检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