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求助

楼主(2009-03-23):
收到一块V星845PE主板,具体型号是845PE-V2,  MS-7154    VER:1.0   ,现象是不通电。上面有修过的地方,I/O换过(W83627THF),还有MSI芯片,上面那个是MS-6的,怀疑这个不是原来的型号,可能换成别的了,请教大家这个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可以带V星主板的官方网找主板图片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老板子一般都是MS-5的,MS-6的块子我还没看到过,看到过MS-7的块子

网友:
V星的板子坏那种很小的三极管非常的多你看看在内存槽边上的三极管吧。MS-5不是不参与开机吗

网友:
此板应该是MS-7,不可能是MS-6,肯定上错了,我有这个主板电路图
PS,楼上的说错了,地球人都知道V星的专用芯片MS-5是干嘛的

网友:
找了个MS-7G的型号换上去,待机的5V有了,只是还通不了电,但强行开机可以,找附近三极管没发现坏的,按开关键电压只能拉到2.5V就又跳到5V了,是不是我换得不对啊

网友:
LZ,MS-7和MS-7G不可以通用啦,当然上不了电

网友:
可以通用的!大哥!只是一个是有铅的没G的!!!

网友:
MSI的主板,你问月饼老师呀,我都看到过MS-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