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主板

楼主(2009-03-23):
今天收到一块inter主板它的型号是d865perl主板跑数正常但插上显卡就是不要显示!插上键盘,键盘能正常工作(键盘灯能正常亮)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吗?还请帮帮忙!我已经刷过bios了!

网友:
查下AGP 的12V 5V 3.3  1.5V和0.7V 的电压,还有复位和时钟信号

网友:
你看看AGP座边上有不有几个小三极管,如果有,把它取了再试,如果还不亮多半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