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显示尖叫但有显示

楼主(2009-03-23):
昨天自己的一台HKC的显示器出现尖叫声,但显示正常,当时就怀疑是哪个电容漏电导致,拆开后发现没有爆掉的电容。通电后几分钟就不叫了,哪样的尖叫让人头痛~~~~请问大虾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显示器

网友:
电脑虫虫
换个包试试

网友:
测300V是否正常,很有可能就是它

网友:
那是450WV的电容 换个也一样 听声音好像是电源热板这边还有线圈的这两个地方

网友:
可能是电容质量不好吧,过一会热了容量会有所变化

网友:
电感线圈的磁芯产生高频共震 就你说的位置 是开关变压器的叫声 重新紧固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电路上的电感类元件产生了高频共振.先找出发出叫声的元件再说.

网友:
有道理,是电感类元件浸漆步骤没做好,行包和开关变压器可能性大些,我们一般是找到故障元件,如果带磁钢的就在磁间隙那里滴一滴502胶就ok了。

网友:
先找声音在哪儿,然后再下手吧!

网友:
唉。。。。我也有一台在叫,听不出来哪个元件在叫。。。。。。。。惭愧中。。。。。。。。

网友:
晕,我昨晚的一台HPC显示器也出现这种声音,吱……
一开始声音大小不变,过一会儿声音会小下来,并且会随着显示器上显示不同画面声音高低会有变化,一会儿就没声音了,难道也是这种故障?

网友:
你换下刷新频率看看,,看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些频率没声音的话,,那有可能是包的问题了,,

网友:
换电源里的电容啊.47UF